[求助] 求教关于quartusii 拼接、移位操作符综合后对应的电路

楼主(2019-07-01):
module prj (data,data1,data2);
input data;
output data1,data2;
wire [7:0]data1;
wire [7:0]data2;
wire [7:0]data;
assign data1={1'b0,data[7:1]};
assign data2=(data >> 1);
endmodule

rtl view里面看到的是这样的
求教像别的语句都能综合出来某些器件  为啥这拼接和移位就只是粗黑线呢?

网友:
那你觉得实际电路应该什么样子?

推荐一个数字IC/FPGA设计深度入门课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网友:
没问题。assign a = b综合出来就是线连接。

网友:
8根电线取出来7根,最高位0直接接地,重新组成8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