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pnoise怎么仿真

楼主(2019-07-01):
仿真pnoise的时候,先仿了个pss,没什么问题,然后设置pnoise,然后报错如下↓
Error found by spectre.
    ERROR (SPCRTRF-15405): 'noisetype=correlations' is not supported for 'osc_version=dts'. Try:
            (1) set 'osc_version=dts' and 'noiseout=[am pm]' to get AM/PM noise, or,
            (2) set 'osc_version=augmented' to get correlations results.
        'osc_version=augmented' is obsolete and 'osc_version=dts' is recommended.

请问是哪里需要调整呢?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楼主:
错误提示里面的东西 不知道应该怎么调了,noiseout和osc_version怎么调呢
pnoise的设置↓

楼主:
pss和pnoise的设置都是按照官网文件填的
电路图是自己画的一个单端VCO

楼主:
附上电路

楼主:
:(:(:(:(体验好差

网友:
VCO震荡了吗

网友A(2020-09-18):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同样的情况,在option里勾选augmented之后不报错了,但是仿真结果很奇怪,pnoise jitter里plot的phase noise曲线很奇怪,跟之前选sources仿出来的phase noise曲线并不是相差3dB的关系,jitter_FM出来的是双边带,应该比sources出来的单边带大3dB,结果反而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同样的情况,在option里勾选augmented之后不报错了,但是仿真结果很奇怪,pnoise ji ...

后来用cad617,PN选timeaverage模式,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10-09):
cad617我选不了F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同样的情况,在option里勾选augmented之后不报错了,但是仿真结果很奇怪,pnoise ji ...

option augmented 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