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 multi rank Training

楼主(2019-07-01):
各位大牛
在DDR Training过程中 如果是multi rank 的system SPec上这么描述的

In a multi-rank system, the terminating
rank should be trained first, followed by the non-terminating rank(s).  为啥先是training terminating rank 然后才是non-terminating ranks?

网友(2021-10-21):
协议规定,大家遵守就好吧,不端接的rank一般不使能,所以优先级低于端接ru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