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不同测试用例的coverage merge

楼主(2019-07-01):
我不同case 的TB顶层都不同,比如 TB1.dut  TB2.DUT
VCS生成了多个VDB文件夹,如TB1.VDB TB2.vdb
现在想把多个vdb merge到一个目录下面。
请问加什么参数可以呢?
还是说不同Hierarchy的module 不能merge呢?

是不是要在编译的时候加什么参数呢?

网友A:
显然不同层次的module的coverage database不能merge啊,不光vcs,ius和questasim都不能!不同case的coverage database要merge必须要记录的database文件时对于同一个层次的module实例的,而且这个层次module的instance不能有改变,一旦发生了改变,pin也好,内部逻辑也好是不能merg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同层次的module的coverage database不能merge啊,不光vcs,ius和questasim都不能!不同case的coverag ...

那可以通过制定module 或者instance的方式来merge么?
比如cm_hier 添加参数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通过制定module 或者instance的方式来merge么?
比如cm_hier 添加参数这种
...

-cm_hier编译选项是指定记录那个hierarchy的module instance,如果不指定那默认就是顶层。coverage database要能merge必须所有的database都是针对同一个hierarchy的module instance的。
如果对于不同testcase仅变更其他代码,但是-cm_hier指定层次的module instance如果没有变化的情况下merger coverage理论上是可以的,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_hier编译选项是指定记录那个hierarchy的module instance,如果不指定那默认就是顶层。coverage datab ...

我找了下手册,vcs 有个map选项,是可以把不同hierarchy下面的相同module 的coverage map到一起的。比如block level 和chip level的coverage 就可以merg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82c5f30102w4r0.html

网友:
我用ius的工具实现过TOP和TOP.A的覆盖率合并,TOP是一个系统测试的顶层,TOP.A是一个模块级测试的顶层,但要保证RTL的数据库没有任何改动,不过时间有点久,你可以看一下用户手册,能找到对应的参数。

网友:
是可以merge的,我们以前都是把ut的结果merge到fullchip的coverage上面的,主要merge的是RTL相关的内容,function的也可以merge,但是管理比较麻烦。直接用urg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26):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下手册,vcs 有个map选项,是可以把不同hierarchy下面的相同module 的coverage map到一起的。比如b ...

正解

网友:
urg -dir ./*/*.vdb -format both -report urgRepor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