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

楼主(2019-07-01):
模拟新手  请问我做monte carlo分析的时候存在如图情况  可从右半部分看到基准电压只有不到600mv 正常是1.25v  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请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左半部分图

左半部分图

右半部分图

右半部分图

Monte carlo采样图

Monte carlo采样图

网友A:
启动电路在不同Corner/VDD/Temp 下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2楼的说法,我之前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具体什么原因可以看fail掉的那些的OP点,MC也是可以看OP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在不同Corner/VDD/Temp 下是否正常工作?

谢谢 确实是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2楼的说法,我之前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具体什么原因可以看fail掉的那些的OP点,MC也是可以看OP ...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