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等式含义

楼主(2019-07-01):
如题,在verilog中,这个等式next = &next_ctr是啥作用?

网友:
等式右侧是的意思是next_ctr按位与

网友:
假设next_ctrl是8比特位宽,那么&next_ctrl的意思就是next_ctrl[7] & next_ctrl[6] & ... & next_ctrl[0]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热心帮助!

网友:
这是基本语法吧,reduction。

网友:
超感恩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