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A求助

楼主(2019-07-01):
有人见过这个TIA吗?求一下出处的文章或论文,想看一下这个TIA的具体分析。。或者有没有大佬不吝赐教啊!!
感激不尽!!!!

TIA

TIA

网友A:
就是差分信号驱动的反相器,输入输出接了反馈电阻。CMFB那部分可以先忽略吧,驱动的两个PMOS可以看成是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差分信号驱动的反相器,输入输出接了反馈电阻。CMFB那部分可以先忽略吧,驱动的两个PMOS可以看成是电流 ...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接那两个PMOS做电流源,是为了确定反相器两个漏级中间的电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接那两个PMOS做电流源,是为了确定反相器两个漏级中间的电位吗
...

接PMOS就是为了形成稳定输出工作点的共模环路。同时也确定了输入端的偏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PMOS就是为了形成稳定输出工作点的共模环路。同时也确定了输入端的偏置点。
...

谢谢!我大致明白了。。感觉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