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感带入cadence错误?

楼主(2019-07-02):
我使用HFSS建模差分电感,电感值如下图
将其带入可以起振的VCO原理图,
为什么带入电感电路的经由电感后的直流电压呈负值?是我接错了?

网友A:
这种错误也发论坛上吗。。。你p3和m3接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错误也发论坛上吗。。。你p3和m3接反了

少看了一张图。。sorry
你直接把电感拿出来仿,看看DC是不是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错误也发论坛上吗。。。你p3和m3接反了

最后一张图是错误的,但是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看了一张图。。sorry
你直接把电感拿出来仿,看看DC是不是通路的

这样?DC应该是通的

网友B:
SP参数的DC可能是错的离谱的,因为频率点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参数的DC可能是错的离谱的,因为频率点有限

那我将设计电感带入电路该如何操作?

网友A:
你这个DC不对吧,P3给1.8V,P1和P2只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DC不对吧,P3给1.8V,P1和P2只有1.2V?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你的EM仿真频率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M仿真频率怎么设置的?

设置65G-90G,中心频率是77G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65G-90G,中心频率是77GHz

那肯定不行了,你要一直仿到接近DC才可以,可以把低频部分的step设置细一点,比如高频0.1G一个step,低频0.1M一个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行了,你要一直仿到接近DC才可以,可以把低频部分的step设置细一点,比如高频0.1G一个step,低频 ...

我使用的电感是用于VCO,也需要这么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电感是用于VCO,也需要这么设置吗?

不仿到低频的话DC都是外插的,肯定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仿到低频的话DC都是外插的,肯定会不准

喔,我觉得我可能在HFSS中仿真时,对差分电感的电感计算有问题,
请问,差分电感的计算公式和普通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我觉得我可能在HFSS中仿真时,对差分电感的电感计算有问题,
请问,差分电感的计算公式和普通的是一 ...

感值的话你不仿到dc也无所谓的,但是你的工作点,如果你EM没仿到DC,外插出来的结果就会有问题,就像你现在的仿真结果。你现在的结果并不是说HFSS仿的感值有问题,而是外插的DC有问题。差分电感的感值也一样的,看你的模型是什么了,一般就在差分电感两端加port仿S参数,L=imag(z11)/(2p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值的话你不仿到dc也无所谓的,但是你的工作点,如果你EM没仿到DC,外插出来的结果就会有问题,就像你现 ...

我在HFSS将仿真频率设置呈0-90了,现在的DC仿真算正确吗?我将其带入振荡器,还是有问题为什么这个DC电路中差分电感两边的电压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