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采样ADC降采样降到最后是不是一定得是奈奎斯特频率

楼主(2019-07-02):
请教下:过采样ADC降采样降到最后是不是一定得是奈奎斯特频率即f=2fb,能不能降到最后f>2fb即信号没降到奈奎斯特的频率,就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A:
什么时候处理都可以把,主要是你看要什么结果。如果需要fb的带宽,就一定需要降到2f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处理都可以把,主要是你看要什么结果。如果需要fb的带宽,就一定需要降到2fb吧。 ...

谢谢,主要是降采样滤波:如果我需要滤波的带宽范围为信号范围fb,那么就一定要降到2fb吗,如果没降到2fb,比如说降到10fb,那么滤波的带宽是不是就是5f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降采样滤波:如果我需要滤波的带宽范围为信号范围fb,那么就一定要降到2fb吗,如果没降到2fb ...

那你可以控制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2020-03-12):
output sample rate是根据系统要求来的,不一定是2*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