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结构功能解惑

楼主(2019-07-02):
请问图中  1.上面两个PMOS管起什么作用,是降压吗?2.如果是降压那么它 和连接两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有什么区别  3.上面两个管子的宽长比和下面管子有什么特别关系不?
谢谢。

网友A:
就是p管的电流镜,只不过拆成两个管子作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管的电流镜,只不过拆成两个管子作串联。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