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电压转化

楼主(2019-07-02):
   各位大牛!
如何设计一个频率转化为电压的一个电路呢,只要求频率电压关系单调即可,类似一个VCO的反函数!

求指教!

网友A:
PFD+CP不就是这个功能吗? 锁定之后是看相位超前/滞后来充放电,锁定之前是看频率快慢来充放电。
做个简化版的: 把vco时钟的上升沿取出来(固定pulse宽度),RC串联(R另一端接VDD,C另一端接GND)用vco上升沿pulse对RC的放电,可以得到频率和电压的单调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D+CP不就是这个功能吗? 锁定之后是看相位超前/滞后来充放电,锁定之前是看频率快慢来充放电。
做个简化 ...

正解!谢谢

网友:
开关电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