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制造回来有功能错误

楼主(2019-07-02):
芯片MPW回来有功能错误,怎么确定是前端RTL设计的问题还是后端PR过程造成的问题呢? 或者怎么排除是后端PR造成的可能性呢?
因为后端setup hold, IR drop 这些也会造成功能错误对吗?

网友:
1,降时钟和升电压。如果还是不对,就不是setup的问题
2,降电压,多芯片,如果不对,多半不是hold 问题。
3,看芯片发热程度高不。如果很高,多半是短路,后端问题。
4,功能看对不对。一个简单功能不能跑,多半逻辑错误。

后端主要是怕lvs出错。和逻辑错误等价,难查。

芯片不工作,以前ieee统计过,前后端锅之比为9:1。 90%是前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锅了????

不是找锅,需要有人帮我分析. 不会才问的

网友B:
个人见解
1. 定位到出错的模块、寄存器。
2. 反复测试
3. 如果是后端timing violation或者其他电器问题,寄存器的值可能随机;如果是逻辑问题,则是前端的问题。
4. 如果是前端问题,可以查看网表。找到问题后,可以尝试修改die。

网友C:
昨天已经在群里看到你问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电压升降就可以排除IRdrop ,SI的大多数问题

网友:
《论DFT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
1. 定位到出错的模块、寄存器。
2. 反复测试

好的,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已经在群里看到你问过这个问题了

被您发现了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