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去选place io后,nanoroute会将pin的布线去掉,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9-07-02):
图一是去选place io后place下去的结果,pin全部都是有布线的,但是做到后面全局布线点击nanoroute时,pin的布线会全部被自动去掉,如图二。

楼主:
如果不去选Place io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fixed的问题?

楼主:
最后通过pin edit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