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5nm DRC错误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9-07-02):
Latchup.7.13.2{@Minium distance between nwell(with p+ ACT(diff))}and any grounded Nwell is 40um.
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你好,
挺清楚的呀,它说间距不够,要么加大间距,要么更改对象,使其不再需要这个规则。
1,加大间距:修改版图,使得nwell(with p+ ACT(diff)) 与grounded Nwell之间的间距不小于40um呀;
2,不要让nwell接地,对象变了,就不会被这个规则检查了;3,将N阱电容替换成其他形式的电容,比如NMOS,PMOS,MIM等,就不存在grounded Nwell了,对象变了,就不会被这个规则检查了;
4,或者也可能是这个Nwell标记错了,程序识别是否“grounded”,肯定是按照你指定的电源和地来判断的,检查下是不是输入错误了呀。

网友:
这个错误出现个BJT那边吧?这种我们是直接waive

网友:
BJT/VARACTOR/PPSCAP等一般都会有grounded nwell出现,在layout布局的时候就要注意周围不要放PMOS(用NMOS或者电阻来撑开与PMOS的间距也就撑开了rule中要求的距离了),否则的话后期才考虑的话基本没有空间来解决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