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CELL跟PCELL的区别

楼主(2019-07-02):
敢问各路大侠,PCELL跟QCELL都能创造可供调用不同参数的管子,就定义N管P管而言,始终觉得PCELL很是繁琐,就个人感觉而言PCELL 能定义很多器件,QCELL可能只能做电阻,管子,Guardring,除此之外两种方式对于使用而言到底还有哪些区别,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问Qpcell在哪个位置可以找到?

网友:
哈哈,一直用的Pcell。还没用过Qcell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A:
请问Qpcell在哪个位置可以找到?

layoutPlus-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Q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