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问下大家,IC617仿真结束,显示直流工作点的时候不显示gm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9-07-02):
仿真结束查看直流工作点的时候只有id、vgs、vds、vth、vdsat,却没有gm,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设置才能默认显示gm?print DC Operating Points的时候可以看到。还有,如果我想让晶体管工作状态region也显示出来要怎么设置呢?如图,

楼主:
往上拉拉。让大佬们看到。。

网友A:
在电路图界面右键鼠标,在最下面有一个Annotations栏,然后在这一栏下面有个setup选项,可以自己设置器件默认的参数啦~~

网友:
电路界面没看到压

网友B:
tools—>CDF-> edit,然后选择你用的管子,将gm加入显示的参数里,以后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标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CDF-> edit,然后选择你用的管子,将gm加入显示的参数里,以后就可以显示了。 ...

感谢回复,我试了下上面那位大哥的方法,可以显示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图界面右键鼠标,在最下面有一个Annotations栏,然后在这一栏下面有个setup选项,可以自己设置器件默 ...

厉害啦,设置好了。

网友:
顶一下,然后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啦,设置好了。

同IC617,一直找不到可以设置显示region和gm的地方。我的按照这种方法好像设置不了,请问可以详细截图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IC51的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2020-01-12):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试了下上面那位大哥的方法,可以显示了,谢谢。

下次打开电路,就不再显示了,有没有每次都自动显示的方法呢

网友C(2020-12-16):
为什么我的gm和region在setup里消失了呢。。。

网友(2021-04-14):
在电路中print DC Operating Points后,怎么取消显示呢?

网友D(2021-08-10):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图界面右键鼠标,在最下面有一个Annotations栏,然后在这一栏下面有个setup选项,可以自己设置器件默 ...

试了这种方法,vth还是加不了,请问你那边也是这样吗?

网友E(2021-10-27):
引用 网友D:
试了这种方法,vth还是加不了,请问你那边也是这样吗?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记得是没法加

网友(2021-12-10):
可以设置region、ron等参数显示吗?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D:
试了这种方法,vth还是加不了,请问你那边也是这样吗?

先在对应的symbol里复制一个cdsParam,然后就可以添加了

网友F(2023-07-06):
如果添加完出现这个错误呢
The 'Default Value' is not specified for the following component parameter(s):  degradation
'Default Value' is a mandatory field for component parameters.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F:
如果添加完出现这个错误呢
The 'Default Value' is not specified for the following component parameter( ...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0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gm和region在setup里消失了呢。。。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