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压力传感器原理_压力传感器在液压系统中的作用

楼主(2019-07-03):
液压系统的主要是通过改变压强来增加力的作用,随着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液压支架的电液控制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液压系统的压力是所有液压执行器的工作动力,也是大多数液压控制部件的控制中心,它存在于用液压元件和连接液压元件的管道密封的管道中,反映了液压系统的工作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在液压系统中,力的闭环控制主要是压力传感器产生作用,液压系统中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压力直接作用在传感器的膜片上,使膜片产生与介质压力成比例的微位移,导致传感器的阻力发生变化,并通过使用电子电路检测变化,转换输出对应于该压力的标准信号。
当液体介质流过压力传感器时,液体压力作用在安装在传感器壳体上的不锈钢上,然后通过密封的硅油传递到扩散硅膜片上,参靠端的压力作用在另一个面上,隔膜的一侧。因此,施加在隔膜两侧的压力差产生应力,隔膜的一侧受压,另一侧被拉动,一对应变片位于压缩区,另一个相应的变量位于拉伸区。两个相应的切片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动态桥,以增加输出信号。 无线压力传感器mall.ofweek.com/category_9.html
当液压系统控制阀芯突然移动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很大的作用力,在使用液压系统中,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种极端条件,任何压力传感器都可能被快速销毁。此外,压力传感器也会受到来自液压泵的不间断压力脉冲的影响。
虽然它没有压力峰值那么严重,但长期工作会导致传感器损坏。压力传感器有两种主要方法来实现抗冲击性,一个是换成应变式芯片,另一个是外部连接一个盘管。因此,在选择压力传感器时需要注意这一点,工采网代理的Transducers Direct压力传感器-TDH40系列采用全不锈钢阀体的压电电阻技术,它体积小,长期稳定,安装方便,经济可靠,该款压力传感器为低成本、高容量的商业和工业应用提供了新的性价比标准。
Transducers Direct TDH40系列OEM压力传感器 特性:
•3到10000 psi范围
•紧凑的设计,316不锈钢外壳
•低成本,低功耗
•更好的0.4%的准确率
•可定制的输出和范围,OEM测试和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