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器件的*_diff corner是什么?

楼主(2019-07-03):
在TSMC某工艺的SPICE Corner Model Release Note中,有列举一些器件参数,其中有NMOS在5个corner:TT, SS_diff, FF_diff, SF_diff, FS_diff,下的一些参数值
。我的疑问是,corner两个子母不是分别对应NMOS和PMOS么?那么这仅NMOS一种管子怎么会有5种corner呢?(5种corner下的参数值确实不一样)谢谢!

网友A:
Corner本来就有5个方向: TT/FF/SS/FS/SF, 第一个字母代表NMOS, 第二个字母代表PMOS

是看错了吗 单一器件只存在TT/FF/SS, 你确定NMOS有5个con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ner本来就有5个方向: TT/FF/SS/FS/SF, 第一个字母代表NMOS, 第二个字母代表PMOS

是看错了吗 单一器件 ...

是有5个,而且5个值还不同,所以不是对于NMOS来说SS=SF这种理解。不过除了TT,另外4个corner都是有"_diff"后缀的,比如FF_diff,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些设定是我没了解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5个,而且5个值还不同,所以不是对于NMOS来说SS=SF这种理解。不过除了TT,另外4个corner都是有"_diff" ...

你看下NMOS Ion是不是 SS<SF<TT<FS<FF? 一般比较少跑到FS/FS这两个corner,所以可能SF不会像SS/FF偏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NMOS Ion是不是 SS

恩,是的,多谢。我想通了,5个corner表示5种工艺设置,所以在对PMOS做调整的时候还是会对NMOS有一些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比较小。再次感谢,之前突然脑子僵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多谢。我想通了,5个corner表示5种工艺设置,所以在对PMOS做调整的时候还是会对NMOS有一些影响 ...

对PMOS做调整的时候还是会对NMOS有一些影响

你这句话不对的,NMOS/PMOS implant 有单独的mask,调整PMOS的时候并不会影响到NMOS。

SF condition比较难做到的意思是: Poly CD/Spacer/GOX厚度等很多process都会导致N/P MOS同快或同慢,而SF/FS只有在Implant出问题的时候才会出现(一般不出问题), 所以不用验到大corner,小corne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PMOS做调整的时候还是会对NMOS有一些影响

“NMOS Ion是不是 SS<SF<TT<FS<FF,“——确实如此。
至于调节PMOS参数时怎么影响NMOS参数,这个还真没向工艺求证过。不过我之前粗浅地认为工艺操作的每一步对整片都是有影响的,比如注入或退火过程的温度、时间控制等,即使不同mask也可能会被影响到。当然,只是凭感觉,没有去求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NMOS Ion是不是 SS

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SF corner由于N/P ratio和SS差很多,所以NMOS 为例SF corner, slow到SS的75%,预计就会挂掉,所以SPICE model SF/FS corner = SS/FF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