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ark net功能无法点亮线网的问题

楼主(2019-07-03):
在版图里使用mark net功能选中线网后无法点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好
请检查MarkNet options!

网友B:
首先查看是否load 过别人的快捷键  导致无法使用默认的键位   实在不行  重启virtuoso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检查MarkNet options!

option里面试着调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看是否load 过别人的快捷键  导致无法使用默认的键位   实在不行  重启virtuoso 0.0 ...

没有用快捷键,直接点的mark net选项,重启也试过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在版图里使用mark net功能选中线网后无法点亮是怎么回事?”
“option里面试着调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反应”
换位思考一下,您觉得你这样的描述,别人能怎么帮您呢?找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你要提供足够的信息,别人才能分析问题,才能尝试提出解决的方法。
请把你的“MarkNet options”贴出来。如果存在的话,请把CIW中的提示信息贴出来。如果愿意的话,请把你的操作方法写出来。
先确定是否是设置或者操作有问题,如果“MarkNet options”设置和操作方法没问题,那就是软件本身出了问题,软件本身出问题的话,只有很少的人具备解决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快捷键,直接点的mark net选项,重启也试过了,也没什么用。

对比下别人的marknet options   可能是哪些设置不小心点灭了

网友C:
ciw有错误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w有错误提示吗

CIW有个warning,metal layers or via are not specified

网友D:
你的工艺的mark net是不是没有定义连接关系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需要自己把连接关系写进去,你看你点完mark net以后按个F3看里面有没有定义好的连接关系,二楼说的没错,你截个图出来就一目了然了,否则大家还要用排除法帮你一点点排查

网友:
我见过有把技术库弄错了的,导致很多功能都不好使。其中之一就是高亮线不显示。不过遇到问题最重要的要看报什么错,才能找到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工艺的mark net是不是没有定义连接关系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需要自己把连接关系写进去,你看你点完mark ...

mark 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检查MarkNet options!

已放出mark option

mark option

mark option

网友:
请检查Default via Layers。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你用的这个工艺也是需要自己手动定义连接关系的(我之前用的tsmc025就这样),将楼上朋友圈出来的位置选成select via layers然后设置你的连接关系吧

网友:
去display里面有个hilite 选项去把所有点亮的线加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