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7-04):
输出结构为上npn管,下为nmos管,驱动1nF电容。输入信号为12V方波,但是测的输出为17V方波,为什么输出电压会比电源电压高呢

网友A:
最后一级驱动的supply是12v? 这个感觉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级驱动的supply是12v? 这个感觉不对啊

测时间参数的时候就是这样接的,整个芯片的电源都是12V

网友B:
板子上有个更高的电压吧,不然怎么可能高过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个更高的电压吧,不然怎么可能高过12V

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