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启动电路仿真

楼主(2019-07-04):
请问各位我的启动电路波形是这样我该怎么办  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谢谢

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A:
看下反馈的信号的位置是不是接对了,一般是开启的时候给正反馈边的BJT灌电流,最后再切断启动电路。

网友B:
电路给得不全也不好分析

网友C:
好好搞搞你的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反馈的信号的位置是不是接对了,一般是开启的时候给正反馈边的BJT灌电流,最后再切断启动电路。 ...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给得不全也不好分析

嗯嗯  我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搞搞你的启动电路

嗯嗯 哈哈

网友:
启动电路那,是不是因为启动后启动电路没有截断啊

网友:
贴个完整原理图吧不然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