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总线上有组合逻辑和寄存器吗?

楼主(2019-07-04):
总线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我想它总不是一根根简单的线吧?

网友A:
简单来看,总线就是连线,以实现模块的互联通信。例如,AMBA总线就是将SoC中的主模块、从模块连接起来。

当然,简单的连线无法实现有效的通信。AMBA总线的规范规定,主模块发起读写操作,从模块进行回应,因此主从模块中比如还需要对应的控制逻辑,来实现相关的时序。

另外,各个模块都有对应的地址,因此总线还需要一些选通的控制逻辑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看,总线就是连线,以实现模块的互联通信。例如,AMBA总线就是将SoC中的主模块、从模块连接起来。

...

总线的时钟频率一般是怎么定下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的频率一般是怎么下来的呢?

频率、下来?没明白你的问题。你指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