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粗浅问题,后端设计什么情况下进入Timing ECO

楼主(2019-07-04):
在ICC中修timing 修不动了就需要引入PT做timing ECO吗?谢谢!

网友:
通常项目会以PT作为signoff工具,一般情况PT的结果更加精准同时会比ICC更加乐观。所以ICC修不了可以去PT报下,看下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只是想通过PT的fix_eco_timing去解决ICC解决不了的时序问题则不推荐,通常也解决不了

网友:
自己开发脚本去修pba signoff 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