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 ip 设计的时序

楼主(2019-07-04):
我印象中uart都是1bit start , 8bit data, 1个校验位,1 bit stop。接收一个字节木有问题,但是加长就不对了,猜测是串口助手发送完一串之后给一个stop,那么我需要怎么设计呢?
1、 1——8——1——1 loop
2、 1——8——1——8——1.。。。。。。直到检测到stop结束。
请问大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先别猜,用chipscope/ILA抓RX的信号看看。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猜,用chipscope/ILA抓RX的信号看看。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 ...

spartan-7,vivado编译太慢了,仿真都没有问题,可能是接受完一字节之后我耽误了一些时间,导致没有接收到后面进来的start信号。标准应该选择1.感谢回复

网友:
可以先拿掉别的功能,只测试UART吧。这样应该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artan-7,vivado编译太慢了,仿真都没有问题,可能是接受完一字节之后我耽误了一些时间,导致没有接收 ...

VIVADO比ISE快,电脑配置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DO比ISE快,电脑配置是王道。

电脑配置还不够,开发软件足够了

楼主:
自己回复,更新,也算记录问题解决办法,曾经我是用过spartan6 ise,vivado这软件加入ila之后编译相当慢,测试uart的信号抓不全。所以检查代码,然后uart接收并且返回的数据,看看是否接受正确。
1、tx肯定没问题,byte,word都可以,给什么发什么。
2、rx我是接收一个word之后给到tx的口,每次发送12 34 56 78,pc接到数据都是不对,可能有一个byte对或者两个byte正确,返回都是4个byte。这个说明fpga确实接到了4个byte,fpga确实发送给pc4个byte
3、我尝试每次发送一个byte,发现发送两次就会返回4个byte,第一个byte是fe,后面的序列是fe 12 fe 12.我猜是板子抖动,但是可例程都木有去抖啊,我还用4'b1100判断的下降沿,
4、将4‘b1100改为16'hff00做判断,成功了。
不清楚是开发板还是哪里有问题,但是低速信号这么判断下降沿还可以接收,如果告诉,那可能就错过了一个bit。黑金spartan - 7 AC7050,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
超感恩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