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下变频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9-07-04):
学生党,做的上下变频器项目指标如下:
增益:大于6dB  IIP3: 大于+10dBm  隔离度:大于40dB
fRF:100~6000MHz  fIF:30~4500MHz
用的工艺是SMIC55nm
因为需要在测试时达标,所以需要驱动50欧姆的负载,并在该50欧姆的负载上实现上述指标。
现在卡在了缓冲器部分的设计,主要矛盾是增益和IIP3。发现如果用源极跟随结构线性度没问题,但是增益掉的非常多,只有-10dB左右,好处是输出端宽带匹配。如果缓冲部分采用放大器结构,50欧姆负载上的增益确实可以达到6dB以上,但是这个时候的IIP3又掉了下来,只有-8dBm左右。
考虑到输出信号是超宽带的,而此处的缓冲部分相当于是一个功率放大器了,PA又很难实现超宽的频带。
因为设计经验不足,所以感到问题很棘手。
希望大家能给些思路,可以有偿交流。期待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混频前面用PA,后面用源极跟随器呢

网友B:
可以考虑选用一个高性能的PA

网友C:
不要用源极跟随的结构,这样增益掉的多,也不利于整体的线性度,用源极跟随IIP3好是因为你的增益太小了,只有-10dB。你现在电源电压是几伏的,SMIC55nm应该有2.5V的MOS管,功耗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电源电压换成2.5V,有利于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混频前面用PA,后面用源极跟随器呢

你好,之前有尝试过前面采用推挽式的放大器结构,这样增益是够的,但是IIP3仍然会差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选用一个高性能的PA

你好,覆盖30~6000MHz频段的PA好像比较难实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源极跟随的结构,这样增益掉的多,也不利于整体的线性度,用源极跟随IIP3好是因为你的增益太小了,只 ...

你好,我已经是用的3.3V的电源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覆盖30~6000MHz频段的PA好像比较难实现呀。

尝试几个大厂找找看

网友:
额,其实这么宽的放大器还是有的,可以了解下分布式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