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X同GTY通信

楼主(2019-07-05):
1.使用xilinx7系列GTX同ultralscale+的GTY通信。两块板子参考时钟同频,但不是同一个芯片。
2.使用GT wizard生成的例子建立通信,设定单通道双向,10.3125g,8b10b编码。gtx发送,主要关注gty接收,设定gty rx elastic buffer使能或不使能都试过,无时钟补偿。
3.gty接收数据总出错,从gtchannel的rx_data看,有丢的还有错的。gt还一会就会复位下。
4.而用ibert测试gtx to gty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rx时钟恢复的问题吗?如果是应该如何调整?加时钟补偿,还是调整rx buffer阈值(试过几组阈值没效果)?

或者怎么能验证是rx恢复时钟的问题?看ug476文档还是不太能跟实际结合。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先各自环回,排查是哪端的问题吧。

楼主:
自己环回都没问题。gtx向gty发送使用ibert测也没误码,眼图也不错

网友:
建议看一下XILINX 关于ultrascale+ 的GTY文档,关注PCS设置、K字符对齐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