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AMS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9-07-05):
Connect rules are not found in your AMS installation,设置connect rules时一点就出来这个,
而且IC617点关闭就关不了,用的IUS92,IC617,RHEL 7.6-64bit,求大神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先谢谢啦!

楼主:
这个是错误提示

楼主:
就算是设置了rules,还是报错

网友A:
同问!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中文的ams教程啊?

楼主:
没有,估计是IC617没装好或者MMSIM151没装好?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没呢?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没呢?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谢谢!

IC617的版本不好,换一个617的版本就好了,另外注意这两条要弄一下
 1After installing the Virtuoso AMS Designer software, the system manager may
pre-compile the included libraries, such as sample, by running the utility
amsLibCompile from the IC5.X.XX install directory.
 2The system manager may also pre-compile the included Connect Modules library
by running the utility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from the IUSXX install directory.
编译connectrule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C617的版本不好,换一个617的版本就好了,另外注意这两条要弄一下
...

非常感谢,重新编译了一下文件,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中文的ams教程啊?

没有中文教程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中文教程哦

请问编译的具体方法能提供一下么?我去IUS安装路径编译貌似没用!

楼主:
在tools的同一级目录,点右键打开term,照下面的运行:

1After installing the Virtuoso AMS Designer software, the system manager may
pre-compile the included libraries, such as sample, by running the utility
amsLibCompile from the IC5.X.XX install directory.
这个编译完,ahdl那些库才能在AMS中仿真,term里运行amsLibCopile就行

 2The system manager may also pre-compile the included Connect Modules library
by running the utility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from the IUSXX install directory.
这个是编译connectLib那个库的,term里运行amsConnectLibCompile就行,然后include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编译的具体方法能提供一下么?我去IUS安装路径编译貌似没用!

在tools的同一级目录,点右键打开term,照下面的运行:

1After installing the Virtuoso AMS Designer software, the system manager may
pre-compile the included libraries, such as sample, by running the utility
amsLibCompile from the IC5.X.XX install directory.
这个编译完,ahdl那些库才能在AMS中仿真,term里运行amsLibCopile就行

 2The system manager may also pre-compile the included Connect Modules library
by running the utility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from the IUSXX install directory.
这个是编译connectLib那个库的,term里运行amsConnectLibCompile就行,然后include的进去

网友(2020-02-26):
楼主您好,我按照您的指示运行了两个命令,然后再including ConnectLib库,但是每次点击Connect Rules时总是弹出那个该死的框框[Connect rules are not found in your AMS installation]。楼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2-05-31):
楼主,运行amsLibCopile命令是啥啊?amsLibCopile是再IC617目录下运行,对么?运行amsConnectLibCompile命令是啥啊?amsConnectLibCompile是再INCISIVE151目录下运行,对么?

网友:
楼主,我打开的config界面和ADE L 界面跟你的不一样,能帮忙看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算是设置了rules,还是报错

大神,能帮忙看一下么?我的config界面菜单栏缺少AMS,在ADE L -> simulation -> netlist and run options,这一界面缺少connet rules,能帮忙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么?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帮忙看一下么?我的config界面菜单栏缺少AMS,在ADE L -> simulation -> netlist and run option ...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