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斩波放大器吗?利用AZ和chop来降噪遇到了问题,有没有大佬

楼主(2019-07-05):
最近在做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AZ和chop来降噪,采用的是全差分放大器所以刚开始加了理想共模反馈,仿真出来效果挺好的,放大器的低频噪声从uv降到了nv级别。但是把理想共模反馈换成用mos管做的连续时间共模反馈之后再仿噪声,几乎就不能降噪了,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佬啊

网友A:
如果是chop的话,1/f能很明显看到被滤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hop的话,1/f能很明显看到被滤除啊

刚开始全差分放大器里面用的理想共模反馈,仿真出来确实有明显的降低,但是换成连续时间共模反馈,效果就差了特别多

网友B:
怎么仿的,PSS+P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仿的,PSS+PNOISE?

对呀

网友(2023-08-24):
兄弟  为什么我仿真不收敛

网友(点评):
不收敛可以试试调大pss的stop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