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A设计眼图仿真结果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05):
如图所示,眼图仿真结果不尽如人意

眼图的上冲、下冲比较严重,但是在0.8倍传输速率的频带跨阻增益波动小于1dB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这样的仿真结果,电路设计方面问题出现在哪儿呢

网友A:
这个速率是多少呢 ?

网友B:
感觉是过补偿了,能否贴一下你的电路容易分析一点

网友:
如果信道损耗严重的话, 你这玩意设计的简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率是多少呢 ?

25G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过补偿了,能否贴一下你的电路容易分析一点

过补偿?是说后级电路的峰化太大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补偿?是说后级电路的峰化太大了么?

电路贴一下吧,好像是峰化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贴一下吧,好像是峰化大了点

峰化在后级的VGA处,眼图上下冲的情况也是在VGA后出现的,Buffer那一级一会让上下冲变严重,整体增益仿真结果基本是平坦的

网友B:
贴一下每级的AC特性曲线,
可以将Cdeg减小试一下,应该会缩小峰化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一下每级的AC特性曲线,
可以将Cdeg减小试一下,应该会缩小峰化有帮助的 ...

VGA级的峰化是必须的,当前的整体增益曲线表现是平坦的,如果减小Cdeg的话,-3dB带宽就会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A级的峰化是必须的,当前的整体增益曲线表现是平坦的,如果减小Cdeg的话,-3dB带宽就会减小 ...

从你的瞬态仿真波形看,肯定是有点过补偿了,如果你的AC通频带足够宽,达到25GHz,即便过补偿,瞬态波形的jitter也会非常小的。
建议你看一下每级的输出,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你最后一级的buffer上面加的峰化电感的影响。

网友(点评):
他AC带宽够了,而且带内没有peak,你却说过补偿。感觉你没说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瞬态仿真波形看,肯定是有点过补偿了,如果你的AC通频带足够宽,达到25GHz,即便过补偿,瞬态波形 ...

好的,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