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进行后仿

楼主(2019-07-05):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提取 layout 寄生参数,提取出来的格式不是 calibreview,是其他格式的;

我看网上给的后仿教程都是基于 calibreview 格式的后仿文件,要么建立 config 文件,要么在 setup 菜单栏中选择 switch view list;
如果格式不是 calibreview,那应该如果进行后仿呢?

网友A:
有带寄生的netlist,一样可以的

网友B:
calibreview也是表明的图形表现形式,找到netlist,include之后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view也是表明的图形表现形式,找到netlist,include之后就可以仿真了

好的,再请教一下,画好测试电路之后,如何生成仿真文件;  一种是手写,一种是图形化界面加激励这些,加完之后,如何生成仿真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寄生的netlist,一样可以的

好的,谢谢; 再请教一下,画好测试电路之后,如何生成仿真文件;  一种是手写,一种是图形化界面加激励这些,加完之后,如何生成仿真文件呢?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目的都一样,把后仿网表跟激励组合。
对于图形化带激励的testbench,直接抽网表,找出激励源的网表,然后跟后仿网表拼一下。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目的都一样,把后仿网表跟激励组合。
对于图形化带激励的testbench,直接抽网表,找出激励 ...

如何把已经生成的网表用作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