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PEX8632-BB50BC-F那些事

楼主(2019-07-05):
PEX8632-BB50BC-F那些事

接口芯片就是内有接口电路的芯片
接口电路有以下一些功能作用:
(1)设置数据的寄存、缓冲逻辑,以适应CPU与外设之间的速度差异,接口通常由一些寄存器或RAM芯片组成,如果芯片足够大还可以实现批量数据的传输;
(2)能够进行信息格式的转换,例如串行和并行的转换;
(3)能够协调CPU和外设两者在信息的类型和电平的差异,如电平转换驱动器、数/模或模/数转换器等;
(4)协调时序差异;
(5)地址译码和设备选择功能;
(6)设置中断和DMA控制逻辑,以保证在中断和DMA允许的情况下产生中断和DMA请求信号,并在接受到中断和DMA应答之后完成中断处理和DMA传输。

      I/O接口是电子电路,通常是IC芯片或接口板,其内有若干专用寄存器和相应的控制逻辑电路构成.PEX8632-BB50BC-F是CPU和I/O设备之间交换信息的媒介和桥梁.CPU与外部设备、存储器的连接和数据交换都需要通过接口设备来实现,前者被称为I/O接口,而后者则被称为存储器接口。存储器通常在CPU的同步控制下工作,接口电路比较简单;而I/O设备品种繁多,其相应的接口电路也各不相同,因此,习惯上说到接口只是指I/O接口。I/O接口的硬件主要有:
(1)I/O接口芯片
      这些芯片大都是集成电路,通过CPU输入不同的命令和参数,并控制相关的I/O电路和简单的外设作相应的操作,常见的接口芯片如定时/计数器、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并行接口等。
(2)I/O接口控制卡
      有若干个集成电路按一定的逻辑组成为一个部件,或者直接与CPU同在主板上,或是一个插件插在系统总线插槽上。

PEX8632-BB50BC-F规格参数
制造商: Broadcom Limited
产品种类: PCI接口IC
RoHS:  详细信息
类型: Switch - PCIe
通道数: 32 Lane
端口数量: 12 Port
最小工作温度: 0 C
最大工作温度: + 70 C
安装风格: SMD/SMT
封装 / 箱体: FCBGA-676
封装: Tray
商标: Broadcom / Avago
产品类型: PCI Interface IC
工厂包装数量: 1
子类别: Interface ICs
型号: Ge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