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芯片里面的PLL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7-05):
datasheet上说是可以同步外部频率,但是同步外部频率直接把外部时钟信号输入进来即可,频率范围300k-2.2M,为什么还要PLL?

网友:
电源芯片里的时钟是做啥用的 ?  是用在BUCK 电路里的 ?

网友:
我感觉只有多相电源会用这个?

网友:
一般PLL的優點除了鎖頻和鎖相位外,還可以提供內部倍頻,很少聽說電源IC有內建PLL

网友:
外部时钟驱动能力不一定够

网友(2025-06-24):
pll可以使相与相之间相位差保持一致,这样多相电流均匀交错减小电流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