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蓝牙

楼主(2019-07-05):
之前蓝牙ip有个平台,不是UVM的,现在自己改代码想做成UVM的平台验证,有没有大神使用过UVM平台验证过蓝牙的IP?

网友A:
现在一般新的蓝牙IP都是附带UVM平台的,我们现在用的蓝牙5.0就是配的UVM平台

楼主:
请问你的UVM平台中蓝牙是否用自己写的reference model?还是写的task用于检测DUT的发送和回复给DUT?
我这边用的不是UVM平台,就是普通的SV平台,用的是Task实现接受和回复DUT,也挺方便的,现在要升级RTL,正在考虑要不要转到UVM平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新的蓝牙IP都是附带UVM平台的,我们现在用的蓝牙5.0就是配的UVM平台
...

请问你的UVM平台中蓝牙是否用自己写的reference model?还是写的task用于检测DUT的发送和回复给DUT?
我这边用的不是UVM平台,就是普通的SV平台,用的是Task实现接受和回复DUT,也挺方便的,现在要升级RTL,正在考虑要不要转到UVM平台上。

网友:
是自己写的referenc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