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单管仿真为啥Gmax随着N的增加而减少呢?以及N的选择。

楼主(2019-07-05):
工艺库(TSMC 65nm)仿真频率22Ghz,nmos共源晶体管
问题一:阅读PDK的文档,得知fT随着叉指数量N的增加而增加的(如图1,在N=8左右再增加就几乎不变了)。
但是我扫描nmos单管仿真为啥Gmax随着N的增加而减少呢如图2)?说明是别的因素限制了Gmax,那么限制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求大神解答。

问题二:
图3中可以看出,当N等于1的Gmax和NFmin都要优于N等于32Gmax和NFmin,那么在满足够Id的情况下,选择尽量小的N不就好了?还是说选择N还要考虑别的因素?

图1.PDK

图1.PDK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是Cgd的影响?

网友:
gm随着Ids增大而减小

网友A(2021-09-07):
俺能斗胆的问一句么?那个nr指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wr、lr指的什么?

网友(2022-05-16):
因为Gmax不是随频率单调的,所以你在单频点下仿出来的Gmax随偏置的变化趋势,其实不能代表管子的fT,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了。你如果想知道管子的fmax,应该去仿Gmax随频率的变化曲线,找Gmax=0db的点。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A:
俺能斗胆的问一句么?那个nr指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wr、lr指的什么?

number of finger width per finger length of finger

网友:
第一个图是哪个文档啊?

网友:
看你的管子模型是哪个,如果模型考虑了layout parasitics,那么N更大的时候,gate resistance会更大,导致ft/fmax降低,NFmin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