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从芯片时钟同步,基于PLL

楼主(2019-07-05):
应用环境:两个CLASS D芯片,主从工作模式,工作频率800kHz,slaver芯片通过syn引脚从master芯片的syn获取CLK,syn频率100kHz。
问题:两个芯片在同一个PCB上,距离很近,为什么同步的时候还需要PLL?为何不直接把master芯片CLK直接送slaver芯片?而且syn送出的频率比芯片内部工作频率低,slaver接收后还需要倍频到800kHz?

网友:
可能是需要时钟去抖

网友A:
同步可以降EMI,100Hz是主芯片分频出来的吗?

网友B:
100Hz?这待多大的面积!

网友C:
100Hz?datasheet里面关于这个同步信号的描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可以降EMI,100Hz是主芯片分频出来的吗?

100kHz, 怎么降低EMI呢?感觉slaver芯片通过syn后收到100kHz时钟后,会使用内部PLL把频率又倍频到8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Hz?这待多大的面积!

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Hz?datasheet里面关于这个同步信号的描述是什么?

100kHz,由master的800kHz分频出来的,datasheet里只说了有同步功能,并给了应用图。
感觉slaver芯片通过syn后收到100kHz时钟后,会使用内部PLL把频率又倍频到800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kHz,由master的800kHz分频出来的,datasheet里只说了有同步功能,并给了应用图。
感觉slaver芯片通过 ...

如果是模拟ClassD的话,我觉得时钟有点频偏或者相偏应该完全没影响。
你这是数字借口的ClassD或者smart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模拟ClassD的话,我觉得时钟有点频偏或者相偏应该完全没影响。
你这是数字借口的ClassD或者smartPA ...

我的是模拟class 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模拟class D

想不通,看TI TPA311x上面说,sync是为了避免beat noise。
而且他们家的sync应该是同频传输的,降频然后在PLL升频感觉有点裤子放屁的感觉
感觉唯一可以沾点边的就是EMI,但是100K和800K也没撒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通,看TI TPA311x上面说,sync是为了避免beat noise。
而且他们家的sync应该是同频传输的,降频然后 ...

  跟你想得一样。datasheet确实有说是为了降低EMI,但是怎么降低的呢?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想得一样。datasheet确实有说是为了降低EMI,但是怎么降低的呢?原理?
...

我的半吊子理解,降EMI的手段,降频、展频、减小电流、缩短高频大电流路径走线长度。
但是说实话,如果只是一根几百K的时钟线的话,电流小的可以忽略,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特意的降频。
啥片子,datasheet发出来瞅瞅?

网友(2019-12-02):
800KHz 在芯片之间走线会比较难,线上的寄生电容电感对其影响比较大,而且从EMI的角度,会要求降低频率,因为使用中会对其它器件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