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工作范围

楼主(2019-07-05):
带隙基准  我想得到1.25V基准电压   如图请问我的电压工作范围是哪两个点之间  如果我想在3v也可以正常工作  我该怎么做。。请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网友A:
为啥要覆盖这么大电源范围。。。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覆盖这么大电源范围。。。很不合理

请问一般覆盖范围是几V呢  我这个目前是多少到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覆盖范围是几V呢  我这个目前是多少到多少呢  谢谢

一般看器件耐压多少就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器件耐压多少就用多少

好的谢谢

网友B:
工作电压范围是你整体系统给的定义的,找系统设计者确认。

网友C:
首先,你要使用什么工艺平台,器件的工作范围是多少?
就你这个电路而言,如果采用5V CMOS的话,3V正常工作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你的工艺最大支持5.5V吧,后边device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E:
Bandgap 有分  1.2v  (一般 deltaVbe +Vbe 书上说靠近1.185 会低温飘) .  但还有种 bandgap  0.6V .很多低压 都改 0.6~0.9v bandgap . 还有种串 bjt 2.5v bandgap .
bandgap 有 start up 电路 ,  你应该先跑 tran 看电路工作电压 . 还有 hspice 有 biaschk 可查是否电压超过device . 如果bandgap 设计3v 能动  那应该 2.x  电压 bandgap 就起来, 有时得看 start up . 最怕 start up 发生开开关关 .就是某些低温 corner 下 , start up 会失败.  一直做 start up

有些电路要求就是很宽 .. 1.2 ~6v   如此宽电压还是得想办法做 . 有的还要求 1~12v 都能动 ..电压变化如此大下, 电流源都不知道该如做 . cascode可 增加PSRR , 但是 cascode 下如果电源低电压根本动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工艺最大支持5.5V吧,后边device是不是击穿了

偏置的问题  偏置受VDD影响了 后面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andgap 有分  1.2v  (一般 deltaVbe +Vbe 书上说靠近1.185 会低温飘) .  但还有种 bandgap  0.6V .很多低 ...

嗯嗯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压范围是你整体系统给的定义的,找系统设计者确认。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使用什么工艺平台,器件的工作范围是多少?
就你这个电路而言,如果采用5V CMOS的话,3V正常工作 ...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