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延时有没有必要添加 ?

楼主(2019-07-05):
仿真如图中的延时有没有必要添加 ?

网友:
某些时候可能会出错,但一般不加也没问题,仿真工具的问题。

楼主:
哦,加这些有啥用处,是不是就为了曲线显示的需要 ?
比如相对于时钟,如果没有延时,曲线上 好像信号和时钟同一时刻在变化,
而加上延时,就是为了 让信号相对于时钟上升 下降沿有个 移位, 在曲线显示上 好像时钟踩上了 信号吗?

网友(2019-09-26):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其实加一个单位延时,波形好分析一些。另外也可以避免分频clock的通过组合逻辑后导致不同simulator对不同clock的调度不完全一致的问题,有个时候为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如下语句:
always@(clk)
   clk <= clk;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IP都是不带单位延时的。

网友:
之前看到,如果不加钥匙,利用产生的分频时钟,仿真会产生竞争冒险,分频时钟用阻塞赋值可以解决。加延时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
加上delay是為了避免simulator的一些誤判....這只是單單給simulatior看的
在gate level裡面.就不會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