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virtuoso的GDS没有引脚信息怎么办?

楼主(2019-07-05):
我用icc生成的GDS文件,导入virtuoso中没有引脚和引脚名,该怎么办?

楼主:
我是直接去smic18中把map拷了过来,请问需要进行什么修改么?
;###################################################################################
# Layer Layer  Stream Datatype
# Name Purpose
#--------------------------------------------------------------------
L0  drawing    0 0
0M  drawing    1 0
RGM  drawing    2 0
HT  drawing    3 0
NEGR  drawing    4 0
        NSR             drawing           5     0
        PSR             drawing           6     0
AMO  drawing    7 0
CO  drawing    8 0
KV  drawing    9 0
AA  drawing   10 0
        DUMAA           drawing          10     1
AR  drawing   11 0
NPAA  drawing   12 0
PPAA  drawing   13 0
NW  drawing   14 0
TP  drawing   15 0
PC  drawing   16 0
DP  drawing   17 0
CL  drawing   18 0
DNW  drawing   19 0
PW  drawing   20 0
NC  drawing   21 0
CPT  drawing   22 0
BNP  drawing   23 0
TN  drawing   24 0
CODE  drawing   25 0
LOGO  drawing   26 0
ONO  drawing   27 0
BC  drawing   28 0
DG  drawing   29 0
GT  drawing   30 0
        DUMGT           drawing          30     1
P2  drawing   31 0
P3  drawing   32 0
P4  drawing   33 0
HR  drawing   34 0
NLL  drawing   35 0
NLH  drawing   36 0
PLH  drawing   37 0
PLL  drawing   38 0
HRP  drawing   39 0
SN  drawing   40 0
ESD1  drawing   41 0
ESD2  drawing   42 0
SP  drawing   43 0
MVP  drawing   44 0
MVN  drawing   45 0
VTPH  drawing   46 0
VTNH  drawing   47 0
SAB  drawing   48 0
IDT  drawing   49 0
CT  drawing   50 0
CM  drawing   51 0
DDN  drawing   53 0
HVBN  drawing   54 0
NDDD  drawing   55 0
DDP  drawing   56 0
MIM  drawing   58 0
M0  drawing   59 0
INST  drawing   60 0
M1  drawing   61 0
M1DUM  drawing   61 1
M1SLOT  drawing   61 2
M2  drawing   62 0
M2DUM  drawing   62 1
M2SLOT  drawing   62 2
M3  drawing   63 0
M3DUM  drawing   63 1
M3SLOT  drawing   63 2
VSIA  drawing   63 63
M4  drawing   64 0
M4DUM  drawing   64 1
M4SLOT  drawing   64 2
M5  drawing   65 0
M5DUM  drawing   65 1
M5SLOT  drawing   65 2
M6  drawing   66 0
M6DUM  drawing   66 1
M6SLOT  drawing   66 2
V1  drawing   70 0
V2  drawing   71 0
V3  drawing   72 0
V4  drawing   73 0
V5  drawing   74 0
PIPR  drawing   79 0
PA  drawing   80 0
FUSE  drawing   81 0
PI  drawing   82 0
ALPA  drawing   83 0
PSUB  drawing   85 0
TTXT  drawing   87 0
BTXT  drawing   88 0
CTXT   drawing   89 0
DUMBM  drawing   90 0
DUMBA  drawing   91 0
DUMBP  drawing   92 0
VARMOS  drawing   93 0
VARJUN         drawing   94 0
RESNW  drawing   95 0
RESP1  drawing   96 0
RESP3T          drawing          96     1
RESAA  drawing   97 0
PFL  drawing   98 0
SDOP  drawing   99 0
        OPCBA    drawing         100     0
        OPCBP    drawing         101     0
        OPCBM    drawing         102     0
        NDRF      drawing         103     0
        PDRF     drawing         104     0
PWH  drawing  105 0
NWH  drawing  106 0
PPCI  drawing  107 0
NPCI  drawing  108 0
PWHT  drawing  109 0
NWHT  drawing  110 0
PIP  drawing  113 0
NLHT  drawing  114 0
PLHT  drawing  115 0
        LV              drawing         116     0
        TM1             drawing         120     0
        TM1DUM          drawing         120     1
        TM1TXT          drawing         120     3
        TV1             drawing         121     0
        TM2             drawing         122     0
        TM2DUM          drawing         122     1
        TM2TXT          drawing         122     3
        TV2             drawing         123     0
TG  drawing  125 0
BORDER   drawing  127 0
HTNWL  drawing  131 0
        SUBD     drawing         131     1
EXCLU  drawing  132 0
ESDIO1  drawing  133 0
        ESD5V           drawing         133     1
        POWRING         drawing         133     2
        ESDIO2          drawing         133     3
DMPNP  drawing  134 0
PDC    drawing  135 0
PWL  drawing  136 0
CAPBP  drawing  137 0
DSTR  drawing  138 0
DCTY  drawing  139 0
SBT  drawing  140 0
M1TXT  drawing  141 0
M2TXT  drawing  142 0
M3TXT  drawing  143 0
M4TXT  drawing  144 0
M5TXT  drawing  145 0
M6TXT  drawing  146 0
M1B  drawing  151 0
M1DUB  drawing  151 1
M2B  drawing  152 0
M2DUB  drawing  152 1
M3B  drawing  153 0
M3DUB  drawing  153 1
M4B  drawing  154 0
M4DUB  drawing  154 1
M5B  drawing  155 0
M5DUB  drawing  155 1
M6B  drawing  156 0
M6DUB  drawing  156 1
        SUBTXT   drawing         161     0
        WELTXT   drawing         162     0
        DIFTXT   drawing         163     0
        POLYTXT  drawing         164     0
        M1R  drawing         171     0
        M2R  drawing         172     0
        M3R  drawing         173     0
        M4R  drawing         174     0
        M5R  drawing         175     0
        M6R  drawing         176     0
        NODMF    drawing         180     0
        RFDEV    drawing         181     0
        RFMOSD    drawing         182     0
        JVARDUM    drawing         183     0
        JVDUM           drawing         188     0
        RODUMMY  drawing         199     0
        TM1R            drawing         201     0
        TM2R            drawing         202     0
        SURNW           drawing         209     0
        HRPDMY   drawing         210     0
        MIMDMY   drawing         211     0
        INDMY   drawing         212     0
        STIDMY   drawing         215     0
        SUBDMY          drawing         216     0
        DDNW            drawing         217     0
        LVP             drawing         218     0
        LVN             drawing         219     0

楼主(2019-08-10):
需要对输出的GDS进行设置,下面两句可以生成引脚TXT和引脚金属层: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x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geometry
生成GDS文件: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lib_name -cells design_cel design.gds

网友(2020-08-05):
引用 楼主:
需要对输出的GDS进行设置,下面两句可以生成引脚TXT和引脚金属层: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 ...

一样的问题,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