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降压型DC-DC 瞬态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9-07-06):
首次尝试搭建PWM调制电压反馈降压型DC-DC,但是在进行系统瞬态仿真时出现了不收敛问题,仿真会在不收敛时刻中止,只输出中止前的波形。并且发现,SW的电位在low-side管打开阶段无法降至0V,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环路稳定性不够呢?

请问各位前辈,出现这种问题的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如何对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性仿真呢?对补偿网络中各个元件的取值不是特别有把握,望各位指教。

电路结构、仿真波形以及.out文件供各位参考

原理图

原理图

波形图

波形图

.out

.out

楼主:
电路图中,high-side的MOS管衬底接错,应该接地。
但是更改电路图后,依旧发现,LC滤波电路中C的容值取得过大,依旧会出现不收敛现象,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中,high-side的MOS管衬底接错,应该接地。
但是更改电路图后,依旧发现,LC滤波电路中C的容值取得过 ...

NMOS衬底得接源极吧。。

网友B:
EA炸了,ea正常了输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衬底得接源极吧。。

我使用的是单阱CMOS工艺,NMOS的衬底应该是只能接到最低电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炸了,ea正常了输出就正常了

您感觉是什么原因导致EA输出“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