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0.18后仿pex相关问题

楼主(2019-07-06):
请问有谁用过CSMC 0.18的工艺库吗?在进行PEX过程中,报错CAPACITANCE ORDER,请问有谁知道错在哪儿吗?百度说需要include rules.R rules.C文件,但是在其提供的文件中并未找到类似的文件。报错如附件所示。

网友:
把你报错的信息具体显示一下,可以根据报错信息分析。

楼主:
不好意思,放错图片了,报错信息如下。

网友:
    看一下文件中,是否有如下语句:

CAPACITANCE ORDER nsd psd gt_conn a1_conn a2_conn a3_conn a4_conn a5_conn mctcap at_conn // Parasitic Capacitance plate order

      如果没有,你要根据工艺的layer,自己加上。上面的语句仅仅是参考,与你的工艺不一定一致。

网友:
进行pex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上srs=1 fingers=1 和simM=1这三句啊

楼主:
请问CAPACITANCE ORDER语句添加在任意地方都可以吗?还是只能加在指定的位置呢?

网友:
加在任意的位置都可以。

网友(2021-10-1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