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报错

楼主(2019-07-06):
请教一哈,这个报错是啥子原因嘞,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2020-09-16):
就是软件crash了,关掉重启就好,想看具体错误的话,去上面提供的地址里面去找log文件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软件crash了,关掉重启就好,想看具体错误的话,去上面提供的地址里面去找log文件查看 ...

试了关掉重启,好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