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提寄生后如何反标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用QRC提取电路寄生后,在schematic中的parasitic中只能显示出节点的电容,电阻全是NA,请问一下,用QRC提取寄生后应该如何反标到schematic中进行后面的修改。在提取得文件av_extracted中看到很多分布的电阻,难道一个一个去算这些电阻,然后加到schematic上吗

网友(2019-12-03):
不知道在ADE里面的enviroment里加入av_extracted对不对。

网友(2023-01-16):
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24-01-22):
创建一个config,然后用这个extracted view做一下dc仿真,然后通过testbench进入提取的电路的,然后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config,然后用这个extracted view做一下dc仿真,然后通过testbench进入提取的电路的,然后就可以 ...

佬,还是只能显示C和CC,无法显示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