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圆平口(flat)是指什么?

楼主(2019-07-08):
为什么晶圆都有一个平口?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12寸叫notch,一般用来做校准用,很多process都需要固定方向进chamber,目的使uniform固定,比如黄光的CD左大右小,那么蚀刻就可以调整CD做成左小右大,Final CD左右就一样了,前提是对notch使方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