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芯片ESD问题

楼主(2019-07-08):
我看了好 几款RF芯片在PA输出端的 ESD能力都很弱,为什么都不加强一点呢?是为了减少端口的寄生才折中的吗?

网友(2023-09-04):
应该是,有loss

网友:
高速的设计对寄生电容非常敏感,输入输出传输高速信号的,ESD本身的寄生电容会影响设计。

网友(2023-10-31):
可以看看柯明道教授的研究,他也搞了一些增强RF芯片ESD的研究
http://www.ics.ee.nctu.edu.tw/~mdker/journal.html

网友:
看既往芯片的设计例子,通常并不复杂

网友(2025-05-13):
通常是1K到2Kv的HBM,如果到天线口一般是8Kv,还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