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Corner温度扫描曲线

楼主(2019-07-08):
如图 有几根上升状曲线  请问 一般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单独仿一下-20℃下这个Corner的直流工作点,应该是有工作状态不对的地方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电路启动有问题啊。你tran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单独仿一下-20℃下这个Corner的直流工作点,应该是有工作状态不对的地方 ...

嗯嗯 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电路启动有问题啊。你tran仿真看看

确实是启动电路  但是始终调不好  2.8V,低温总是有这问题

网友B:
那就是你的启动电路尺寸设置不合理导致的,你看看是哪里失效了

网友C:
應該是startup電路,減少串聯的VTH,因為VTH低溫的時候是上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的启动电路尺寸设置不合理导致的,你看看是哪里失效了

我仿真了低温时刻发现启动电路有电流  就添了一个NOMS下拉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startup電路,減少串聯的VTH,因為VTH低溫的時候是上昇的

好的   我再想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