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下的clocking wizard ip仿真没有波形

楼主(2019-07-08):
各位大神,我在ise14.7下使用clockwizard ip生成了一个时钟,在仿真的时候没有波形,请指点一下!下面是我的testbench:
module clk_dut;

    // Inputs
    reg CLK_IN1;
    reg RESET;

    // Outputs
    wire CLK_OUT1;
    wire LOCKED;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ustomPLLClock uut (
        .CLK_IN1(CLK_IN1),
        .CLK_OUT1(CLK_OUT1),
        .RESET(RESET),
        .LOCKED(LOCKED)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_IN1 = 0;
        //RESET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CLK_IN1 = 0;
        RESET = 1;
        #100;
        RESET = 0;

    end

            always #5 CLK_IN1 = ~CLK_IN1;

endmodule

2019-07-08 13:47:20的屏幕截图.png

网友:
1):把RESET有效的时间延长,试试有效200个时钟周期再放掉;
2):确认RESET的有效电平正确。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指点!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