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寄生提取选择none,那么抽取的是啥

楼主(2019-07-08):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后仿的直流电流比前仿大了200mA,感觉再怎么偏也不可能偏这么多。然后就把抽取选项改成了none(就是啥都不抽) 选择有 R C RC RLC NONE等, 然后我发现选择NONE抽取后后仿直流电流还是大了200mA.(栅级偏置全是外部给的) 所以想问下抽取选none时是不是应该和前仿结果一样。如果不一样,这种抽取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会有寄生二极管

网友:
不仅仅是寄生二极管的问题,即使是普通的mos管,后仿真的mos参数会比前仿真的参数多,例如,AD, AS, PD, PS, SA, SB, SC, SCA, SCB, SCC等参数,只有在后仿真时才有,这样对mos管的前后仿真就会有差距。

网友:
楼主用的啥工具抽的啊,还能抽L呢么
calibre xrc可以抽norc的,抽出来以后先泡个LVS看看过不过是不是device都已经错了呢,单纯因为寄生就导致电流有200mA的偏差的话也太可怕了吧

楼主:
解决了 是后仿m重新定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