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reset 信号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2019-07-08):
我想了解一下前端是怎样设计reset 信号的。任何一种方式都行,如果能给点扫盲版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A(2019-08-16):
一般和时钟一起处理的。
外部复位进来以后, 先复位同步, 然后去毛刺, 以及展宽(这个跟系统需求有关)。 这个就是处理过的总复位。

然后将这个复位同步到各个时钟域,就是各个时钟域的硬复位了。   然后 再 到各个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会有APB配置的软复位(一般在sys ctrl中做),软复位同步了之后,与该时钟域的硬复位与起来。 这样每个模块就有复位了。

当然在每个时钟域还有各自的scan mux。

总结起来就是
1. 复位同步
2. debounce
3. 展宽
4. 各个时钟域的复位同步
5. 软复位
6. scan mux

找找项目的时钟复位框图,结合RTL,很容易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时钟一起处理的。
外部复位进来以后, 先复位同步, 然后去毛刺, 以及展宽(这个跟系统需求有关)。 ...

谢谢回复,信息很大。不过对我来说还是有点抽象。那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复位同步”?或者烦请给我推荐一个资料什么的。

网友:
资料哪里有,不知道,这个都是老司机传授的。
复位同步的目的是为了 满足我们现在的设计中 异步复位 同步释放 。
具体实现是,将需要进行同步的复位 到 2级DFF的 reset 端, D端接1, 第二级DFF的Q端就是 同步之后的复位信号。

网友B(2019-12-16):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时钟一起处理的。
外部复位进来以后, 先复位同步, 然后去毛刺, 以及展宽(这个跟系统需求有关)。 ...

请问为什么要分成软复位和硬复位呢?不好意思,刚开始学习SOC相关的知识,问的问题都很小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分成软复位和硬复位呢?不好意思,刚开始学习SOC相关的知识,问的问题都很小白 ...

硬复位是为了 按下reset 键,能将模块复位。但硬复位会把整个芯片都复位了。如何只复位某个模块呢?
软复位就是为了方便单独复位一个模块或者子系统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复位是为了 按下reset 键,能将模块复位。但硬复位会把整个芯片都复位了。如何只复位某个模块呢?
软复 ...

软复位的实现方式可以通过Write Only寄存器来产生复位的信号吗?还是说用 1 bit 控制寄存器与上硬复位来使能各个单独模块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复位的实现方式可以通过Write Only寄存器来产生复位的信号吗?还是说用 1 bit 控制寄存器与上硬复位来 ...

根据系统实际需求

网友(2020-07-28):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时钟一起处理的。
外部复位进来以后, 先复位同步, 然后去毛刺, 以及展宽(这个跟系统需求有关)。 ...

樓主分享的很詳細...這真是有功夫.....感謝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时钟一起处理的。
外部复位进来以后, 先复位同步, 然后去毛刺, 以及展宽(这个跟系统需求有关)。 ...

解决了我很久疑惑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先去毛刺再同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