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0V调光器上拉和下拉能力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9-07-08):
0-10V调光器上拉和下拉能力分别是多少? 我要并接100个调光电源,调光器的驱动能力是否会不够?

网友:
0-10v dimming 是一般节能营光灯 .. 一般网络看  4-channel0/1-10V universal dimmer controller =>max.outputcurrent: 10mA / channel
  LevitonDD710-BDZ Decora 数字 0-10V调光器   =>  50Ma 0-10V “sinking” current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