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模型读写,在log中不打印信息

楼主(2019-07-08):
寄存器模型对寄存器读写操作后,波形显示读写正常,但是log中没有打印信息,正常应该[regmodel]。。。。。。为什么那?

网友A:
检查下Makefile,编译选项添加是否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Makefile,编译选项添加是否有冲突

编译选项怎么去看冲突那,只有一些系统的选项和自己设置的宏开关,请问寄存器模型的打印需要在编译选项中增加什么那?

网友:
打印级别问题吧,ral的打印级别一般是UVM_HIGH,看看你自己设置的打印级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选项怎么去看冲突那,只有一些系统的选项和自己设置的宏开关,请问寄存器模型的打印需要在编译选项中 ...

sim 命令加上    +UVM_VERBOSITY=UVM_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 命令加上    +UVM_VERBOSITY=UVM_HIGH

好的,多谢,是这样的,但是有个新的问题,我的寄存器模型采用了predictor,现在不仅打印【RegModel】,还打印【REGPREDICTOR】数据的update等等,想关掉predictor的打印。在Makefile中设置全部打印优先级为UVM_HIGH是不行了,让其默认为UVM_MEDIUM,然后再base_case中使用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_hier函数设置ral的打印阈值为UVM_LOW,会爆出ERROR,regmodel不是一个component,,emmm怎么办那

网友:
log信息是可以根据ID进行屏蔽的,建议你去看一下UVM实战,这本书里面有讲,或者看UVM的官方文档也可,具体函数是set_report_id_verbosity("ID",verbosity_level),具体用法你看一下书就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是这样的,但是有个新的问题,我的寄存器模型采用了predictor,现在不仅打印【RegModel】, ...

先在Makefile把所有设置为UVM_HIGH ; 然后在base_test 设置 env.reg_predictor.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UVM_NONE)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Makefile把所有设置为UVM_HIGH ; 然后在base_test 设置 env.reg_predictor.set_report_verbosity_le ...

可以了,多谢